修显示器、主板一般用什么型号的编程器??

楼主(2008-03-23):
我想自己开店,请问修显示器、主板一般用什么型号的编程器,价格在多少?最好性价比高的。

网友:
要长期做的话,就买一个好的.我建议买3000U,不过价格也挺贵的.3000多块呢!

网友:
谢楼上,还有性价比高点的吗?由于资金问题,刚开始够用就行。

网友:
那就买一个7 800元的.我有一个TOP2048想买了它.

网友:
我用的是Easy PRO 100B很多都还可以对付的。

网友:
好像网上有200-300元的编程器,不知好不好用?

网友:
谢各位,望大家帮忙多支个招.

网友:
用威龙480就可以了价格不贵可以接受。。

网友:
威龙480价格是多少啊?哪里买的?支持的多不多?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关注``
想买个自己修主板用

网友(2008-11-01):
我也是想买一个,不知道那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