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E2100故障

楼主(2008-03-23):
TE2100出现问题后,机器无任何反映,灯不亮,无法开机。
焊电源板和主办的电源接插件,拿下电池后插冲电,电源灯和充电灯亮,开机无自检声,硬盘和风扇无动作,显示白屏。

恳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看看供电有无输出啊 .  主板上的3.3和5V    等等   显示白屏是屏幕上没有信号上去   你查查看

网友:
东芝TE2100  ,显卡容易坏,白屏的话,一般就是它出问题了

网友:
单独一块显卡板。接口容易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