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来看看

楼主(2008-03-23):
我有台三星P10 不开机测试卡跑00  我用假负载测CPURST只有0.5  好象不正常   哪位大哥知道是那里出了问题啊

网友:
怎么没人回我啊     救命啊

网友:
你说的太简单了,叫人怎么回答你呢,再说三星机器修的本来就少

网友:
你去查一下CPURST#到北桥处的一个电阻有没有问题?把电阻断开看看CPURST#正不正常,正常的话北桥应该没什么问题,去查查南桥工作正常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