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更换CRT显示器的管座

楼主(2008-03-23):
CRT显示器,先模糊后清晰。可能是管座受潮了,需更换管座。请问:各位师傅,怎么更换管座。谢谢!

网友:
你把管座取下来,再安装一个新的就行了呀。

网友:
先把聚焦线用天那水清洗干净试一试。

网友:
千万注意别把显象管尾弄坏了,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