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通病故障

楼主(2008-03-23):
昨天接到3台17寸金长城 液晶: 插上电原自动通电、通电后白屏、 故障分析:自动通电白屏、可排除屏线、及屏的问题。故障点:驱动主板、目测无烧痕迹,测各电压正常,唯独线圈电感电压过低,电感并无烧的痕迹、也无锡焊,..............最终还是电感焊点接触不良,感擦不出,更换即可。

网友:
哈哈。 好的经验学习了  !!!!!!!!!!!!!11

网友:
是个很好的经验
楼主能把电压前后变化值,相差多少,写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
以后修到这样的机器,就不用费脑子了。学习了

网友:
是哪一种型号的机器哟。。。。。。。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学习.顶........顶..............顶

网友:
我这个好象经常黑屏的

~~~~~~~~~~~~~~~~~~~~~~

网友:
优派,联想,现代。HP等机子这个电感十分容易虚焊,最好是拆下来将电感的两个脚括干净重新上锡再焊上去。

网友:
虚焊
好又学习了
:lol :lol :lol :lol

网友:
电感这种大东东喜欢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