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块代换的问题

楼主(2008-03-23):
集成块代换的问题
一台爱国者776ft显示器开机白屏,有5条回扫线,不是高亮(满屏均匀分布)无屏显。接信号有拖尾图像,回扫线还有。怀疑尾板有问题。
原机用lm2468--------用lm2469代换(好的)
         lm2480--------用好的代换了
         mtv030n-42可用mtv038--15代换吗?
         lm1267na可用lm1269na代换吗
场块换过了
这是哪里的问题?
谢绝灌水,请代换过和修过此故障的高手指教

网友:
80V到尾板了 实测76
G1 -60
G2 150
R33  G34   B33

网友:
你还是检查一下G1电路,-60V的电压不正常

网友:
谢谢你
原机用lm2468--------用lm2469代换(好的)
         lm2480--------用好的代换了
         mtv030n-42可用mtv038--15代换吗?
         lm1267na可用lm1269na代换吗
他们能代换吗,代换有问题吗?

网友:
关机有没有亮点出现...........

网友:
没有亮点,但有彩斑,明天我换一下1267看看吧

网友:
用lm1269代换1267后,有图像,无屏显,怀疑mtv030n-42坏,
mtv030n-42没有。能用什么代换
mtv030n-42可用mtv038--15代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