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8-03-23):
俺有一 块华擎K8A8X-M的主板,,冷机开机就能过CPU,关机或复位就不过CPU了,检测卡跑D0,换了晶振电容和晶振,问题依旧,,各位高手出出主意呀,谢谢!!!!!!!!!!
cpu

网友:
跑D0一般是内存不过,CPU应该过了,检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检查CPU座吧,可能接触不良,可以试试.

网友:
K8的板子很多桥空焊的现象
加焊一下吧

网友:
CPU座空焊

网友:
呵呵,,谢谢了,,问题解决,,桥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