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不定期瘫痪,求解!

楼主(2008-03-23):
电源型号:KW-300ATX
故障现象:工作中的电脑不明原因的突然断电关机,按下电源开关,电脑没反应或者风扇转一下即停,电源指示灯一闪即灭,就此无法重新启动。一连几天都无法开机。但是过些天就又能正常启动,正常工作。
拆开电源可观察电缆及线路板完好,板上的各元器件目视观察完好,未见烧蚀现象。
还请各位先学援手,帮忙分析原因,若能提供解决方法,不胜感激!!
解决方法

网友:
似乎是保护了 把几个大电容 大三极管查下,不行就别修了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主板问题查清楚一点,主板坏都有这种故障现象。

网友:
应先分请是电源还是主板故障,有条件更换一只电源试一试.

网友:
先检查清楚是不是电源 的问题,如果不是电源的问题,到头来不是白忙了。

网友:
我就是用更换的方法确定是电源的问题的,我家两台电脑,电源互换以后,毛病就跟着转移了。这不,前两天有瘫痪了,今天才算活过来。
对我来说,动手拆装焊接不是问题,就缺理论和经验,总不能所有的都一个个拆下来测量啊!
哪位高手有相应的电路图给指点一下大概的故障位置,也让我有的放矢!多谢多谢!

网友:
不要接220v电,打开电源外壳目视检查里面是否有电容鼓起,一般在电源的输出部分,也就是+5V,+12V的线附近,如果有就算你运气好了,拆下后更换同容量和耐压的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可能对你检查起来就有点难的,要不要继续下去就看你自己了

网友:
把全部的电容,和二极管拆下,测量一下坏的就换。

网友:
先更换TL494,这个地方的故障率非常高。

网友:
估计在外围电路,因为我们遇到大部分IC都是硬性故障,象这样一会行一会不行的毛病,不象是TL494

网友:
先谢谢各位了!!
先按#8 楼猴哥说的,换电容试试,效果过后跟上。
因为我之前曾打开电源检查过,未发现元件有异常现象,这回仔细点,电容挨个换,只不过可能要较长的验证时间了!

网友:
确实不象494,也不象339.
后级的几个肖特基二极管可能性最大,其次才到开关管。 软击穿问题。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和电容无关, 不试换也罢。

网友(2008-04-23):
换电容验证结果
上次一次性更换三个电容,其中,470uF/200V(最大的那两个之一)、1000uF/16V的、2200uF/10V的各一个,历时半个月,没有再次出现故障问题,继续观察中……
只是不知道这三个电容都是起什么作用的,所以没法说明它们是在什么电路位置,有没有哪位高手给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