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右上角一小块电容(或是阻)掉了,怎么办?

楼主(2008-03-23):
我的一三星DDR内存右上角一小块不知是电容还是电阻(两头是黄色的,很少,其他地方也有有很这样的元件)掉了,开机没有报警声,电脑点不亮,请高手指点,能不能找其他的内存的上换上,怎么换,它有正负极没有?要什么电烙铁才能换?
我手上有SD的内存,看上去也有几个一样的元件,能用SD的换到DDR上吗??

急切期待……

网友:
你说的多数是电容,但没图片不知是怎样的啊?

网友(2008-07-09):
人生目标:农妇 山泉 有点田

因该不可以吧

孤帆远影 -30 恶意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