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主板661FX-M7开机10秒自动断电

楼主(2008-03-23):
此板拿到手的时候开机10秒左右自动断电发现I/0热的称不住劲。后来换掉I/O 不热了。但还是自动断电。在断电之前我测CPU主供电正常卡显无代码。给CPU供电的四个小电源接口如果不接的话。通电。不断电。CPU无主供电。望各位大哥看到给小弟点维修思路。这番话

网友:
CUP主供电上的MOS..........

网友:
那应该在CPU供电这地方的问题吧

网友:
CPU本身和CPU散热如何?

网友(2008-12-13):
楼主我有2块板子,一块烧了IO,一块诊断卡跑码26后3秒自动断电,CUP主供电上的MOS,PMW我全部换过,还是不行,没条件刷BIOS

网友:
测一下哪有短路的地方,拆下板载芯片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