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有充电反映 无电流

楼主(2008-03-23):
T40的扳子 电池是好的 Q7.8.9.10 是好的 开关管 冲放管都OK 3806能检测到电池 可23脚高端输出始终不上16V 一直都没充电电流 修了两天了 还是没修出来, 请教大师们了 实在是盯板子都眼花了
充电

网友:
现在手艺不精,只能看的份,希望高手出现呀

网友:
以前遇到过T40这种充不上电的毛病,修了好久无果,后来无聊用二极管挡测试U61 62501周遍元件时,发现一只二极管(抱歉,无编号)短路了,换掉好机器故障消失

网友:
谢谢谢谢 别沉下去啊 这现象的扳子我这都好几块了 就等大家助教啦

网友:
3806 旁边有两个二极管,一起换掉就好了赫赫

网友:
呵呵 谢谢 明天去店子试试``

网友:
5楼说的没有错,在3806的旁边有个2及管是容易坏的,你量下,还有就是我们说的2及管下面还有个电阻,应该是,我忘记了,他们两个很容易坏.

网友:
今天到店子里查了 3806周遍的元件都代换过了 拆下的元件也查过 没损坏的 可故障依然 继续请教大家

网友:
你换个充电芯片看一下,有的时
候是性能不良也会有此现象

网友:
3806 换了四个了 确定3806无故障

网友:
指示灯都正常了 并且有充电显示 可就是没充电电流 那位老大指点一二啊
:'( :'( :'(

网友:
tb501 253 也换过了 还是不行啊 那位高手能告诉小弟的 请给我发个短消息

网友(2009-03-20):
我现在手头上遇到的一台就是跟楼主一摸一样的现象,常坏的配件都换过了,故障依旧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指点一下,现在先回去吃饭了,晚点再来看了。

网友:
五楼正解啊..再试试吧

网友:
通过你的故障描述,即总线已经检测到电池的存在,充电指示灯显示正在充电而无充电电流!
我个人分析有以下几种情形供参考!:
1.首先通过代换法排除电池是否损坏无法充电!
2.系统检测到电池电量低需充电,已通过I/O发出充电电流控制信号到ADP3806 16PIN(ISET),但无充电电流。则可以排除系统检测电路及I/O,重点检查ADP3806及MOS相关!
2.电池电量低而系统检测不到(认为电池电量满),无充电电量控制输出!则重点检查系统检测电路及I/O电池充电电流控制输出!

网友:
tb旁边的两个二极管有无高电压,二极管是否正常,还有就是电池接口那部分电路上的元器件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