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码到07后又返回一直跑

楼主(2008-03-23):
bios刷了,io换了,南桥坏了,请高手帮忙

网友:
换个时钟芯片
查IO的两个时钟是否正常    COM芯片是否坏了

网友:
桥 空焊吧

网友:
我是换了南桥的,是七彩虹c.p4e,你说的是io那两个时钟8712f-a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
还是再换个IO试试,最好能用新的或确认IO是好的

网友:
换一个南桥晶振及谐振电容试一下了,有时侯也会引起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