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7V600-X跑9F

楼主(2008-03-23):
两块华硕A7V600-X主板,上CPU后,上不上内存开机都是跑9F……工作条件都正常,刷了BIOS都没用,该查哪里

网友:
就是不过内存,压压北桥试试

网友:
如果不是CPU也是9F就应该是楼主的诊断卡坏了 o(∩_∩)o...哈哈~
不上内存也9F你要看都走过了什么码!

网友:
要上CPU才会跑9F,要看跑过什么码,怎么看啊 ……另,一般9F是什么出问题了,给个方向吧

网友(2009-12-16):
一般跑9F应该是BIOS的事,如果不是BIOS那就是北桥了!

网友:
ji我的华硕A7V600-X也是跑待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