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9656d的代换

楼主(2008-03-23):
我有一台AOC C996显示器ZD901被击穿,没有图纸不知道他是多少伏的稳压管求各位告诉我一下是多少伏的稳压管,还有STR9656D可以用STR9656代换吗.另外该显示器电源输出只有48伏是不是偏低了.

网友:
是不是与D906、LED2、R932相连接的那ZD901?如是就是24V的稳压管。

网友:
非常感谢DCDZZZ对我的两个帖子的回答,这个ZD901是与LC901的第5脚连接和他相连接的元件还有R925,D901,D902,R903,二极管上标有6B1字样,就是不知道他是不是6.1伏的意思

网友:
看看是不是H6B1           .

网友:
我传一个STR8656的电源部分给你做个参考。(STR8656与STR9656原理一样的),你自己看看应该是多少的稳压管。

网友:
谢谢诸位的热心回答,我已用5.8伏的安上了,电源正常了,但是就是+B不升压,换了高压包和UPC1888还是不行不知道该修哪里

网友(2008-07-28):
仔细查升压电路每一个元件和控制端

网友:
好图我正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