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液晶应该从那开始学!

楼主(2008-03-23):
给所有新手提个见意!
我们都是新手,想学液晶维修!
液晶维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液晶从拆机开始吧!

网友:
从拆壳子 到换班子 到改线 到修班子 到修屏电路 到修 屏 嘿嘿

网友:
修液晶屏用烙铁吗?那就是原始石器时代了。

网友:
应该丛基础开始,先学习液晶的基本工作原理,再进行实际操作。

网友:
先从基础开始,了解液晶的基本工作原理,各个电路板的作用,再学点屏,修屏!

网友:
hehe ```现在接触LCD的人越来越多拉```还是想想怎么个另谋活路```

网友:
先拆了看电路,同步学习原理,之后动手。

网友:
拆机开始学会换板
:( :( :(

网友:
原理基础还是很重要吧?

网友:
你若有电子基础,学一下液晶的基本原理就行了,若没有电子基础最好另谋出路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学一下液晶的基本原理就行

网友:
求群创19宽屏的驱动程式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19宽的液晶显示器,拆开后发现是群创的屏,驱动板是乐华的板。不知哪位仁兄能够提供相对应的驱动程式给我。感谢了!

网友:
先学电子电路和液晶工作原理及组成,然后再学拆机,起码要明白拆机后什么地方不能用手摸,不要伤着自己。再学改板,换板连线;等换板水平高的时候再学芯片维修。

网友(2008-04-23):
我没有电子基础,但我还是想学,我想只有有了学的决心,就一定能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