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N610C 电池问题

楼主(2008-03-23):
用电源开机正常,单独用电池的时候一插上电源板处有低频鸣叫,加不了电。插上电源时候有充电电流2A左右。请教个中高手中。。。。。。。。。
充电

网友:
没遇到过,只有等高手出现了.唉,手艺不精,等待中.....

网友:
你看你的电池是不是坏了,冲电电流应该没有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