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HW2596参数及代换

楼主(2008-03-23):
联方17液晶开机数秒后黑屏,电源灯也熄灭。拆机发现主板供电芯片HW2596通电片刻便烫手,检查其他器件均正常。因无该件求助维修方法。

网友:
LM2596:
3A输出降压稳压IC,输入电压最大可至40V, 耐压达45V,输出电压为5V/可调, 可调电压范围为1.23V-43V,工作频率150KHz,效率最大达90%,带限流/过热/短路保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