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055n 击穿,APM2014N带换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8-03-23):
APM2055n 击穿,是否可以用APM2014N带换?
换掉了,没换之前,开机诊断卡显示FF,换掉后还是点不亮,诊断卡显示C1后跳到FF!应该会是什么问题啊?
[
]

网友:
可以换,把另一只拆下来量下,没有短路就可以不同时换

网友:
搂主可以看看anpec公司所有的mos管资料
http://www.anpec.com.tw/user/pro ... log=Power,ALLTYPENO
但是找不到apm2014的资料...
[
]

网友:
换掉了,没换之前,开机诊断卡显示FF,换掉后还是点不亮,诊断卡显示C1后跳到FF!应该会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上去,有人知道为什么么?奇怪了,头都晕了!

网友:
我将显卡供电的一只APM2055N换过来内存部分,显卡那边的APM2055N换成APM2014N后,开机C1过了,诊断卡停留在26上,现在确定APM2055N是不能用APM2014N带换的,谁知道APM2055N用什么来带换?

网友:
最终带换为06N03LA为显卡供点MOS管,电压为3.3V,正常开机,但是问题是这只管子换上去后发热相当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