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神舟CRT更换菜单按键后菜单不定时闪烁出现

楼主(2008-03-23):
已经换过一次了,因为有个按键漏电,但是换完后更严重了!自动出现时间缩短了
请高手指教!!!!!
更换

网友:
全部更换试一下,若不行,查下和按键相关的瓷片电容

网友:
谢谢你的提醒! 我今天把所有的 按键都换了 ,还没有上机试验!
我还 想问一下,这种故障和总线控制芯片有关系吗 ?
比如说晶体,或其他什么?

网友:
先把 按键板拔了 看看问题再出现不 要用排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