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故障(LCD显示器)?

楼主(2008-03-23):
17寸液晶显示器横向平分为四个区,从上到下,一块比一块亮,各区分界明显,最下部的那个区最亮,都有些色彩失真了...
我把高压板掉个儿装灯管,还是一样,已确定不是灯管的问题...屏是京东方的:HT17E13-001....屏显IC是TFP7425PZP-7
请问高手这是什么故障?哪里坏了,还能修吗?

网友:
有条件的话,先确定一下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个人认为:驱动板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怀疑平电路有问题
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
应该问题不大
最重要是要仔细

网友:
应该是屏电路      然后 在看看屏线有无氧化  再换驱动板

网友:
是屏驱动的问题 好像 换个屏试试  纵向的

网友:
先检查屏线和屏线接口,屏的问题居多.

网友A:
可以用LVDS板代换一下试试,京东方这个型号的屏坏得不少,85%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可以用LVDS板代换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LVDS板代换一下试试,京东方这个型号的屏坏得不少,85%是屏的问题了~~~~~~~~~~

先检查屏线和屏线接口.京东方这个型号的屏坏得不少!!!

网友:
屏的可能性比较大,先查下看拉,驱动板也有可能

网友:
兄弟,是驱动程序不对,用烧录器写一下程序,就行了!

网友:
正在学习中 有好多东西还是不太熟悉啊!!

网友:
可能LCD屏有问题,90%为屏模块损坏或屏玻璃基板有问题...

网友:
屏坏90%.屏线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