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氣泵式熱風槍有哪些?

楼主(2008-03-23):
請問氣泵式熱風槍是不是比無刷風機好呢?大功率的氣泵式去風槍有哪些?謝謝

网友:
用来干什么阿

主要看你做什么用,你看下这个怎么样;给你看看图片:
OKKO-93的,

SLD-936的,

SWORD ,852D+,二合一拆焊接台,不错哦

网友:
用來拆BGA芯片,聽說氣泵的風速較穩定是嗎?謝謝

网友A:
拆BGA不建议用台式的拆焊台!
一般我们是用手持式的烘枪!

网友A:
类似这个

一千块左右,个人技术可以的话做BGA非常的好用~
或者可以考虑白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BGA不建议用台式的拆焊台!
一般我们是用手持式的烘枪!

不好意思,能請前輩再說清礎一點嗎?
為什麼要使用手持式烘槍,和台式拆焊台有什麼不同嗎?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这个

一千块左右,个人技术可以的话做BGA非常的好用~
或者可以考虑白光的!

你介绍的大概要多少RMB??我现在用的才100多大洋的,就是不好用。

网友:
一千块左右才能换BGA,那我就是万分不得意的,要等待啦。。。

网友:
二把好枪啊!换桥就要用这种的!!!!1

网友:
好枪是好枪。就是太贵了。买不起啊

网友:
版主 你推荐的的确是一流的工具 可是这太贵了啊  我们还是比较喜欢比较实惠的东西。。嘿嘿

网友:
  请问楼主有没有更快拆芯片的焊台,不保板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