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OST好系统后有无数个网卡

楼主(2008-03-23):
我有一块精英845GV-M2的海尔版,GHOST好系统后在找硬件的时候有无数个网卡出现,不知道是为什么,这个是集成网卡芯片的,我也换过还是不行,请高手指教
已修好

网友:
无数个显卡..把它停用或者把驱动卸载掉,装主板驱动,可能是驱动问题

网友:
换个GHOST系统或全新安装,如果这个GHOST系统有选择集成驱动还是不集成驱动的话,选择不集成驱动,然后手动安装驱动试试

网友A:
这个情况我遇到过,解决了的。看看网卡旁边是不是有个屏蔽板载网卡的跳线,如果没有要跳上,当然是要跳在不屏蔽网卡的位置

网友:
朋友

主板故障,我遇到不定过,朋友。
QQ1844----94264

网友:
如4楼说的跳线问题,楼住解决了吗?

网友:
4楼说的办法,楼主解决问题了吗?如果解决问题了。情答应一声。大家好学习。

网友:
跳后无效.还是老样子/

用安装版的系统却更是离谱,在安装到还剩余30分钟的位置就不动了.我看了一下是正在安装网络.我们另一个同事在这里搞了一个半钟.

网友:
把网卡芯片组焊下来。然后再装系统。试试。

网友:
问题就出在网卡这块,可以在bios中把这块网卡先给屏蔽了,再安装系统看看!

网友:
楼上正解,我想装系统时应该先在BIOS里关了网卡然后再装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是就很好解决了,在PCI在加一张网卡方便多啦!

网友:
搞错了..哈哈,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我遇到过,解决了的。看看网卡旁边是不是有个屏蔽板载网卡的跳线,如果没有要跳上,当然是要跳在不屏蔽网卡的位置

多谢4楼的,我之前也是跳过那个线的,还是不行,但看了你的贴之后我又去测过了原来那个跳线是坏的,现在已解决了

网友:
进来看看进来看看进来看看进来看看进来看看进来看看进来看看

夜雨十三天 -30 骗分帖

网友:
把网卡芯片拆了吧,或换个网卡,再用ghost8.
0装一下系统,问题应能解决了

网友:
是不是楼上说的 跳线的问题呢? 楼主回答一下

网友:
我不是已经回答了吗,是那个跳线的问题呀

网友:
楼上的你去试下不就知道了,找十三

网友:
总结了一下下,应该是跳线氧化 的问题吧

网友:
一个小小跳线的问题。解决了就好了。又学到了一点知识

网友:
我遇过。是网卡事。关了它。再加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