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口希捷怎么不能备份固件呀?

楼主(2008-03-23):
求助,想给7200。7的SATA口希捷作SF,但备份固件时Number of sectors 右边那个箭头点起没反应怎么回事呀?谢谢!
[
]
求助

网友:
郁闷,没人理我!自己顶上去!

网友:
备LDR方便很多呀

网友:
可作ST的SF不是要回写ATA固件吗?我不能备份呀?IDE的我都是这样备份的,SATA的这样操作就不灵了

网友:
这样备份不行的话
就换成备份LDR
备LDR的时候只勾选ATA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