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显示器刚开机显示正常,几秒后黑屏(在线求救)

楼主(2008-03-23):
一台杂牌LCD显示器,刚开机的时候显示都正常,但过了几秒后画面消失,黑屏了,但此时双色灯的绿灯还是亮着的,没什么思路,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检查高压板吧,灯管的几率很低,朋友要是实在 不懂,就请专业人士维修,你自己先用强光照一下,看有没有朦胧的图像,要看仔细呀,有的话就按我的思路去修。

网友:
就是没显示啊,用强光照也没有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不无显示的时候,量下电源输出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倒!!!
肯定是高压板跟灯管的问题啊

网友:
简单很,取下灯管将两边焊点绝缘处理好,OK!

网友:
先用高压条代换一下,以确定问题所在吧,一般都是高压板的问题了~~~~~~~~~~~~~`

网友:
多半是高压板的问题,再就是电源。控制板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我前天修了台神州17的,跟你的问题一样!我查了下!是C5706坏了!(二只).你可以有C5707换!试试吧!

网友:
老兄你也不检查检查就在着抱怨,这个问题都查不出来还搞什么维修显示屏,没有高压显示屏的背光灯不亮的,电源不好也不亮的,灯管坏也不亮的,原因很多不过通常都是高压条部分或灯管问题.呵呵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有问题,找个换换试一下。
电源部分不好也出这种故障

网友:
不看不知道,看了吓一跳,都成灌水专用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