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快进入桌面的时候断电...

楼主(2008-03-23):
各位大虾...小弟今天修了个主板...主板能点亮...但是进系统进到"欢迎使用"快到桌面的时候立即就断点了..从新装系统了还是老毛病.就是查不出问题..主板是精英的上AMD处理器的.....希望各位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帮小弟解释下...看是哪的问题.....先谢谢各位大哥了...急等....

网友:
哈哈,不要告诉我你没把CPU风扇扣上,如果扣好的话就进BIOS看看是不是保护温度设定得太低,因为进系统时耗资源发热大,排除以上可能的话,那你就只有在看看别的东西啦。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但是你说的那两种情况我都试过...断电后我再继续加电...还是运行到"欢迎使用"那断电...哎...迷茫啊...

网友:
你不进系统就在DOS下长期拷机试试,或者换成2K系统试试

网友:
换CPU试试,很多462针的CPU是这样的啦!系统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跳线有问题吗 换风扇看看 在换个风扇供电口

我以前遇到过 插到另一个供电口就好了的
还有内存电路也能导致这问题

网友:
如果不进系统进入DOS长期烤机不会出现断电现象..换过CPU了..内存电压正常..电源是长城300W的...还有其他啥问题??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不过不是关机,是蓝屏。后来换了CPU及内存供电的MOS管和周边的电容后好的,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用CPU测试灯测试一下底座是否空焊了,这个引起的有很多,之前你要保证你的CPU是好的!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换内存和CPU试哈, 。。。。。。。

网友:
这样的问题首先要考虑主板是不是能支持这个型号的cpu。然后就是替换大法了。

网友:
先多谢各位大侠了...问题今天我已经找出来了.....我以前一直用独龙850试的那个扳子..换了个950也还是不行....最后我实在没换的了...就换了个八顿2500+结果就没有断电了....搞的我郁闷死了....
让让最后一位兄弟说对了.....多谢了...

网友:
我认为刷BIOS,或重装系统吧

网友:
硬件问题,插件全部插拔一下,应该可以,再不就重装系统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