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C不能上667的内存(已OK)

楼主(2008-03-23):
有一块945GC的主板上KINGMAX 1G/667的内存开机时内存频率却显533,同型号的另一块则可以显667,怎么回事?请高手指教。
哦,原来945GC有两个版本,低版本的用667的条子只能降频使用。
[
]
主板

网友:
把BIOS升级成最新的板一下了,一般都可以支持的!

网友:
刷新bios吧。
要不然就是芯片组不支持。

网友:
CMOS设置下也行,不行再刷下新版的BIOS

网友:
945GC按道理是支持667的,一般BIOS可以通过MANUAL设置的,再就升级bios看能否好转,
当然有些硬件上没有支持也可能,那就要根据时序改硬件.

网友(2008-09-05):
945都可以支持667的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