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电路板上的W是什么意思..(怎样测试好坏)

楼主(2008-03-23):
同上..... 电路板上的W是什么意思..

图片有点大了.....点开看吧...对不住大家了...

网友:
是一个控制电动投影幕继电器的电路.....回来借个相机..照张照片..

网友:
就是图片上的那个了....有四个脚...

网友A:
1.主板上的英文字母都代表什么
1.L----电感.电感线圈
2.C----电容.
3.BC---贴片电容
4.R----电阻
5.9231 芯片-----脉宽
6.74 门电路-----它在主板南桥旁边
7.PQ----场效应管
8.VT 、Q、V----三级管
9.VD 、D---二级管
10.RN----排阻
11. ZD----稳压二极管
12.W-----电位器
13.IC---稳压块
14.IC 、N、U----集成电路
15.X 、Y、G、Z----晶振
16.S-----开关
17.CM----频率发生器(一般在晶振14.31818 旁边)
~看看能不能帮助你 ~~~~~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主板上的英文字母都代表什么
1.L----电感.电感线圈
2.C----电容.
3.BC---贴片电容
4.R----电阻
5.9231 芯片-----脉宽
6.74 门电路-----它在主板南桥旁边
7.PQ----场效应管
8.VT 、Q、V----三级管
9 ...

谢谢了....

网友B:
我看是桥整流 刚才有确定一下 应该就是桥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是桥整流 刚才有确定一下 应该就是桥整流

谢谢了....

网友:
同7楼所言“整流桥”,以前在CD改VCD解压板上见过这种圆形的桥堆。

网友C:
确定就是整流桥,以前好多的猫上都是用的那个东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确定就是整流桥,以前好多的猫上都是用的那个东东。

还要请教大家.怎么测试整流桥的好坏...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整流桥.看到有~~和+的标记了吗.应该99.9%就是整流桥拉

网友:
百分之百是硅桥(圆桥系列)w08应该是1A800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要请教大家.怎么测试整流桥的好坏...

用万用表电阻100欧姆测量~和+、—级之间电阻,应该有二极管特性,电阻都为零或无穷大就是坏了!!!!

网友(2008-05-21):
是硅桥(圆桥系列)圆形的桥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