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用不起

楼主(2008-03-23):
别人的电脑系统坏了,抱起来键盘不不起。测排阻对地阻值偏大了  电脑进了CMOS就死敲敲了,后来没准备修了,上上去有好了,请问怎么解释???

网友:
就KEYBOARD不好?MOUSE好不,USB好不好用呢

网友:
是不是 插键盘当 LOGO 画面啊

网友A:
此问题多为高频排容漏电所致,仔细清洁键盘口背后排容及排阻,如仍不生效,请把排容吹掉。至于为什么又会好,这就是电容不稳定的表现。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是排容问题,但是测排阻的阻值偏大怎么解释

网友:
哈哈,能学会举一反三说明是好事,我不是说过一般,而不是绝对,做技术的没有绝对。如果不信别人就不要乱看帖子,仔细看我给别人回的贴,找不到绝对,基本上都是一般,如果感觉我技不如你,那就别看我的贴,也不要下载我的东西。
。>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我就是没搞懂  在咨询你的嘛。别误会,不是那意思

网友:
呵呵
把那个电容吹下来OK,就是在接键盘的那个东东的后面!也就是排阻后面的那个电容!
                常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问题多为高频排容漏电所致,仔细清洁键盘口背后排容及排阻,如仍不生效,请把排容吹掉。至于为什么又会好,这就是电容不稳定的表现。

把那个电容吹下来,就是在接键盘的那个东东的后面!也就是排阻后面的那个电容!是排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