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死机问题

楼主(2008-03-23):
请问主板死机一般都有哪些地方出现问题,最近老是这样的板子,太多了。。

网友:
老机器重点检查电源,散热风扇,看主板上电容有没有鼓包,用天那水清洗内存插槽,CPU座及CPU针脚。以上方案足以让老机焕新颜。

网友:
第一观看 电容有无爆裂 风扇正常不   地二系统是是否有问题!!

网友:
有条件的话可以使用替换法最快了。。。

网友:
先软后硬,把系统做一下,看看是不是有好转,还是不行的话就要着手硬件.参考2楼的!

网友:
我是新手来学东西了请大哥大姐多多赐教!!!

网友:
那可是太多了,主板散热问题,供电问题,内存条,软件原因等等!

网友:
该说的都在上面给说得差不多了,顶下贴,混下积分

网友:
死机故障一般都没有固定的解决办法。主要是散热问题,多替换。

网友:
不是的,当然不是软件问题,更不会是发热或者电容问题,因为这些都可以看到,我想了解的是其他的,比如说供电问题,楼上几有人提到了。但是具体的又出现在哪种情况呢?哪种类型的供电会造成死机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清楚,谢谢,这下我有了底了谢谢

网友:
主板散热问题,供电问题,内存条,软件原因等等

网友:
换内存 供电电容 14.318晶振。。。。。。。。。。。

网友:
现在才发觉大多数死机都是电源问题。

网友(2009-01-24):
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导致计算机系统“死机”的原因及其预防方法

  如今的计算机已经接近全面普及的程度了,它给人们在工作和学习上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不过,计算机的“死机”对于普通的计算机用户来说,却成为了一个解不开、挣不 ...

这个不错。。。。

很详细。。。

网友(2009-03-27):
问的是主板死机,有些人怎么答到电脑死机了?

网友:
查CPU核心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