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系列彩显通病

楼主(2008-03-23):
我从事维修事业已经六年,为大家告知几个三星系列显示器的通病(743、753、763、765、785、788、795)
1.爆保险,经多次维修很少有桥堆或者电容出问题,可更换消磁电阻解决此通病。
2.12V整流管击穿,适当增加此二极管电流参数。
3.有高压,黑屏。检查预视放5V电源管稳压管,更换预视放(1246AAC/NA、1236AAC/NA注意后缀不对菜单乱码)
三星5XX-9XX如果出现无规律黑屏,或者显示超出频率范围,请更换原机MCU68F63LG,如不更换写程序后会返修
,直接用68F63L代换会更加稳妥。

网友:
好贴,比起有些灌水老手来说真是一贴顶百贴。
三星尾板上集成电路容易开焊

网友:
“1.爆保险,经多次维修很少有桥堆或者电容出问题,可更换消磁电阻解决此通病。”这绝对是三星的通病(部分AOC代工的15寸机子如实达5E照样有这个毛病)。

至于虚焊吧,目前为止,几乎大多数显示器都有不同程度的虚焊。请大家补焊吧。

网友:
好帖!希望老鸟,经常发一些维修经验上来,收藏了!!!!

网友:
俺这人比较懒,烧保险的三星只焊细铜丝接决,没有返修过的

网友:
不错,你的经验这么丰富,到时候学显示器时提问可要回答一下.

网友:
LG的显示器确实有烧保险的毛病,只要把3A的换成5A就可以解决。

网友:
LG的显示器确实有烧保险的毛病,只要把3A的换成5A就可以解
学习了  我以前就是 用个导线弄过去的    呵呵 或者上个小点的电阻

网友:
韩产显示器比较爱烧保险。更换电流大点的代换就OK了。

网友:
三星显示器,高压包还特别容易坏

网友:
应该说楼上的说的很正确!还有烧保险是消磁电阻不好了或者接触不良造成的(很多彩显都是的不光是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