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杰939架构的主板跑20 30 都什么故障

楼主(2008-03-23):
梅杰939架构的主板跑20 30 都什么故障 基本电压正常
主板

网友:
是不是NF芯片组的主板?如果是,那就是桥空焊了

网友:
重点检查CPU座以及北桥是否虚焊,因梅杰主板我修得很少,只能给你提供这些。

网友:
CPU是带针穿孔焊到主板上的
我问了很多朋友都没有解决
NF我用力按 就没有跑起来还是20 30 迷惑

网友:
北桥虚焊!重做桥就行了.NF的蕊片80%是虚焊

网友:
哦 谢谢 我明天弄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