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D DSP盘无法加载LDR的另类解决办法

楼主(2008-03-23):
请版主原谅,小弟第一次发此类贴子,不对之处,还请指导一番!

兄弟们在修4D DSP的盘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加不进LDR,那就更别说RAM了.在此,小弟说一下在实践中试验出来的一点小技巧: 我们一般都会按常理进DSP去加载,但是在我们换了不少固件都还是无法加载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它头坏了,或者说是头的写功能失效了.其实不然,我也可以不按"套路"出牌(我们可以在这种情况下进PKR去加载,经常都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收获喔,一加就成功,有时这样进去就认盘了,这时我们就退出可以再进DSP去检查固件与刷写固件了)

网友:
请问楼主PKR是不是跟DSP一样是个可执行的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2楼的没有PC3000ISA的系统吗,你一进MAXTOR的主程序就可以看到一个PKR和DSP啦!

网友:
换过了,用PKR也同样不能正常加,郁闷的说........

网友:
再试一下,就算是加了,也不能正常用DSP刷

网友:
再试一下,就算是加了,也不能正常用DSP刷

这问题不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在PKR里加载LDR与RAM之后退出进DSP应该就认盘了,你再去刷写坏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