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45GEBV2_D845PESV 点不亮

楼主(2008-03-23):
开机点不亮,拔掉内存后有报警。让别人修也没修好,是不是BIOS的问题!
点不亮

网友:
刷 BIOS 论坛有BIOS下载 我刷过 好了

网友:
我估计是集成的显卡出了问题,你找个显卡插上看看

网友:
BIOS坏了,刷过就好了,这都是通病来的.

网友(2009-02-17):
xinyenn
在哪里找这样的BIOS刷啊

网友:
在这里个论坛上面有的。

网友(2009-03-24):
原来是bios通病?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经历,,bios刷了。bios也换了。也修不好

网友:
找一块诊断卡看看跑什么码

网友:
内存供电有没都查了 AD线 都不行话就刷BIOS吧

网友:
太笼统的问法,叫人怎么给你判断?

网友(2009-12-27):
要是跑E9就肯定是BIOS坏了。建议找相同主板 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