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几块INTEL915GAG的原装主板 不通电

楼主(2008-03-23):
我有几块INTEL原装的主板,型号是915GAG的,都不通电,I/O是SMSC的,开机针有3.3V的电压,
请教这种主板不通电,常见是什么问题啊?
主板
Intel

网友:
楼主跑下开机针到IO之间的电路看看有没有问题,看看有没有短路,不然就是IO问题了,

网友:
INTEL板子不开机一 般都是IO坏了你找一 个IO换了看一 下

网友:
这样的板子,换I/O一般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