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 棘手问题

楼主(2008-03-24):
有待机0.04 按开机键没反映 换过开关没用 一般会是什么原因!望高手指教

网友:
楼主待机电压0.04也正常吗?你找片好的主板测下看看是多少吧,

网友:
杀南桥吧,一般修下来都是南桥坏的多,昨天我修了一台。不过是待机0.08MA

网友:
板子修好了 拖了边IO 老大叫做的 我也不明白怎么回事。有人解释下吗
可是今天又拿到一块同样问题的华硕A3板子。唯一不一样的是他有时候会自动上电,上电后一切正常但是一拔电源又是老问题,按开机键没反映。
想都没想拖了下IO 没用 换了 还是没用。 我想请问下一般碰到这种情况 都会哪些元器件造成的。

网友:
下次修好,请注明[已修复]

网友:
恩 作为初学者刚来论坛 望大家多帮助!!

网友:
做南桥试试~~~~~~~~~~~~~~

网友:
......

现在intel开机电路都为I/O芯片所控制,南桥不再管了......

网友:
你A6的IO是什么型号的

最近也连修两台A3的机子,看得出我的两个维修结果吗

网友:
不过我现在用的这个本本也是这种情况,待机电压0.04,换I/O解决

网友:
还是你自己好好看看吧

网友:
我看见第一个干了南桥,另外一个干了显卡。这机器我也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