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的另一功能,卸螺丝。

楼主(2008-03-24):
大家在维修中肯定遇到过被拧成这样的螺丝。

遇到这种事情不知大家是咋样处理的。我的方法就是用烙铁放在螺丝上加热一分钟左右,然后在随便用一个螺丝刀就能把它拧下来(平口的)。这个方法大家可以在实践中试试。你会发现原来拧这样的螺丝会这么简单
这个方法正是借助螺杆和螺帽的比热不同,一个是铁的另一个是铜的。
1 螺丝与被固定物在一个平面。代表AR3200+打印头。这4颗螺丝最难拧,也最容易被拧秃,用烙铁加热迎刃而解。这个加热时间要长些。
2 笔记本的螺丝。尤其是陷在深坑里的螺丝,这要是拧秃了你肯定要骂人了。用烙铁加热俩字“方便”,再用一字螺丝刀伸进去沿着洞壁顶着螺丝向上旋。简单 。这个时间要短些,要不螺帽也得下来。
这个方法咋样!也许大家觉得不值一提,不过我觉得这个方法实用,所以告诉各位仁兄。

网友:
已在液晶显示器上使用三年有余.

网友:
以前未发现,看好明白了,多谢楼主啦.还有什么好东东介绍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多谢楼主啦.还有什么好东东介绍一下吧.

网友:
学习了,但原理还是不太明白,哪位能再讲讲?

网友:
不同的金属受热之后,膨胀程度不同。OK了么?

网友:
强。。。

不过我感觉本本上比较难掌握吧! 小心螺帽给搞下来了。。

网友:
我早用此法开一些一字十字螺丝刀无法拧的异型螺丝.

网友:
楼主的方法我在小时候玩具枪的时候就用过了,还是比较可以的

网友:
这法子不错.我怎么没想到.谢谢楼主

网友:
恩,真没有这么做过.下次有机会试下,谢谢楼主把精练拿出来大家分享!

网友:
呵呵。。。
还没有机会这样测试。谢谢楼主。这些经验属于非常规手段啊。

网友:
感谢楼主的好经验!感谢张老的推荐!

网友:
:) :) :) 这个经验非常好,以后我再遇到这样的问题就会用这个方法解决了,谢谢楼主!

网友:
高招啊
高招啊

网友:
真是髙招,修机器时,像螺丝拧毛老发生的啊,也往只有整个部件換了,有这招有些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网友:
真是高明啊,这就是差距啊,希望以后多给点这样的经验啊

网友:
没看明白。。。 热胀冷缩? 还是把螺丝融化?

网友:
取经,学习,这一下把头疼的问题解决,下那样的螺丝如此简单

网友:
谢了..我的以前方法很差..lz..我在这学习了..

网友:
感谢 LZ  分享经验  下次再碰到  就不会头大了

网友:
这一招经常用哦....................

网友:
不错,这个方法我已用过好多年了,这个法是不错哟

网友:
楼主实在是有才!让我等人敬仰之情有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

网友:
恩好经验  有空试试  有的经验不说大家都不知道 谢谢

网友:
又学到好东西了 。。 感谢 。。。。。。。

网友:
此方法还是比较试用的,真的细细分享,试用了下不错真的很好

网友:
还有这样的方法,我以前就是用偏口钳子硬拽,真是涨见识了,凡事都得动脑筋,这一点也没错.

网友:
早已用此法拧一些异型螺丝或脱扣螺丝。。。但还是感谢分享。。。。

网友:
呵呵,以前修打印机时经常用........

网友:
感谢楼主的好经验!感谢张老的推荐!!!!

网友:
老办法了。就是要小心加热时间别太长了。小心把塑料件给烫坏了

网友:
最怕就是时间掌握不好,连螺帽也热下来就麻烦了^_^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拆法,下回可以试一试啊!!!!

网友:
我一般是在底座是塑料的螺丝上加热,看到楼主说得有长些经验!!!!

网友:
多谢楼主了........高啊!

网友:
呵呵 昨晚上刚看了 今天中午就派上用场拉 。。。高 绝对是高``

网友(2008-04-25):
在工厂里经常用,但要螺丝下面是塑料的才实用..

网友:
加热这个方法生活中也常用到,但在计算机维修中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呵呵``楼主可是救命恩人啊``有的笔记本螺丝拧的不行了``也是用烙铁可没烫螺丝 ``是把卡螺丝的塑料烫断```郁闷。。。。

网友:
就是就是本本深的螺丝拧坏了。以前搞的很是郁闷啊。现在谢谢你的高招。

网友:
经常遇到螺丝拧不下来地 现在知道该怎么办拉  谢谢LZ

网友:
这个方法确实很好,就是在笔记本上用时,要万分小心呀!

网友:
我也经常用到这个方法,不错的。。。。。。。。。。。。。。。

网友:
这个方法还真的是超级牛逼了

以前都是死挤  拼了命!

网友:
历害,      根据铁和铜的遇热不同,

网友:
这样也可以,学习了,最头疼的就是那螺丝了

网友:
我是搞大型设备维修的 螺丝拧秃了 我们俗称:滑牙:  是比较头痛的问题  直接电钻打

网友:
我真的没有这样试过,下次定记得尝试,
谢谢LZ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