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解决的两台NC6000

楼主(2008-03-24):
案例一:开机出现LOGO后随即掉电.

拆机检查,各工作点电压均正常,卸下电源板后发现电源板与主板连接的插件铜片氧化发黑腐蚀,怀疑由于接触不良引起保护.清除氧化层清洗针脚和焊点后再通电试机,可顺利进入系统.装机后,开机,故障再次出现,这回连LOGO都没显就掉电了.再次检查电源板与主板的插件,从外观看接触点应该没有问题,于是把两头的插座都吹下来,发现两头的插座底部均已发黑,有一条线路被腐蚀得似断非断,再次清洗,补焊后,机器恢复正常.

案例二:加电不显,充电指示灯黄灯一直闪烁.电流只有200MA左右.

查电源板,1.8V 1.5V 1.2V均正常,而1.05V无输出,主板上主5V与主3V正常.VGAVCC(1.05V)与2.5V 1.2,5V VCORE均无输出.分析该机上电过程,该电源板上的1.05与主板上的1.25及VCORE均受2.5V影响,如无2.5V则前面三个电压都不能打开,故排查重点放在主板上的产生VGAVCC和2.5V的U13 MAX1715电路.

检查后发现1715的6 10 11脚的驱动信号以及4脚19V 20脚5V均已具备.可是无输出,怀疑是负载异常导致,决定两个电压输出与负载断开,从图纸上看这两个电压有测试点即PAD3和PAD5,一般是由焊锡连接,断开这两个点,即可以将负载断开,可是实际上电路板上这两个测试点并非是焊锡连接,电路板是直接连通的.用刀片小心刮断测试点后再上电,1715仍然无输出,断定故障为1715电路本身,而非负载导致!

测量IC外围的场管阻容元件无异常,1715第九脚REF电压为2V,属正常,1715应该没有损坏.最后将目标锁定在D4上,D4为双肖基特二极管,在电路上作为升压二极管,虽然打值未见异常,还是决定更换以查结果.D4更换后,上电,1.05和2.5V已经输出正常.连接后断开的测试点后,上电跑正常,接上显示屏后亮机.至此,故障已经排除!

网友:
是个很好的经验,提供好的维修电路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楼主辛苦了,01:04还发贴,注意多保重哦!

网友:
顶一下 。维修经验值得大家多学习 。避免以后走弯路。

网友:
思路清晰,文笔很好,受教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是个好文章  分析很透彻  我还的加深技能呀  什么时候能给大家也分享点   谢谢悦帮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                        非常感谢

网友:
感觉第二个案例很强.经典.收藏.待以后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