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开478座子

楼主(2008-03-24):
有人在问 小弟不多说 献丑了

要注意超版說的 比较老的主板 座子会风化 敲的时候一定要小心!: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使用工具

目标攻击

向外出力

向外出力

向外出力

向外出力

向外出力

完工

因为拍摄关係 力道重了点
练久了 因该就没痕迹了

网友:
另外举个例子

这个缝太小 原来的工具不好使
改用弯头的聂子

聂子向下施力 要注意有没有压到旁边的贴片元件

聂子向下施力 要注意有没有压到旁边的贴片元件

聂子向下施力 要注意有没有压到旁边的贴片元件

聂子向下施力 要注意有没有压到旁边的贴片元件:funk:

聂子向下施力 要注意有没有压到旁边的贴片元件:funk:

聂子向下施力 要注意有没有压到旁边的贴片元件:funk:

座子就快起来了

最后用无名指 一推就开了

网友:
最后 在附送这个
这个座子 最后翘起来 那2块黑色的会跳起来
别被吓到

网友:
我用废锯片磨成一字批形状也是可以撬开的

网友:
第二个法子不错.有的座子真的挺难弄的.

网友:
比较老的主板 座子会风化 敲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网友:
我需要一张图纸

下不了,没办法,在转论坛里转晕了,累死了,一个图纸都下不到,太郁闷了

夜雨十三天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A:
用镊子敲的时候,我认为在镊子与板接触,承力的地方最好用软一点的东西(比如薄海绵)垫一下,以防有力过大,导致板上的数据线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镊子敲的时候,我认为在镊子与板接触,承力的地方最好用软一点的东西(比如薄海绵)垫一下,以防有力过大,导致板上的数据线损坏。

不才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如果不放点东西,很有可能把主板的线路弄断

网友(2008-07-08):
我用的是美工刀片

我一直都用的是美工刀片,很好取的。

网友:
昨天拆碎一个V星的主板,那个座子一边是有三个卡扣的,和别的478座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