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斑竹回答

楼主(2008-03-24):
我有一台AOC C996显示器ZD901被击穿,没有图纸不知道他是多少伏的稳压管求各位告诉我一下是多少伏的稳压管,还有STR9656D可以用STR9656代换吗.另外该显示器电源输出只有48伏是不是偏低了.

网友:
可以代换的。48V也不是很低(多数的是50V),低1、2V应该不是很大的影响,可以算是正常的。你要测一下其他几组电压的输出。

网友:
谢谢DCDZZZ 的回答,我现在要知道的是位号是ZD901的稳压管的稳压值是多少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