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4):
万用表电池正负极接反 不能使用 求解答
[
]
电池

网友:
多简单的问题了。你再翻过来不就行了?
:lol :lol :lol :lol

网友:
正负极的插头不一样,怎么插进去的....

网友:
因电池没电了 接了各外接电源 正负极接反了 就不显示了 可能是集成块坏了 因其是封装的不好换 回头再买一个 以后要注意教训

网友:
这种是那种不能换IC的电路板,好像一次性的.如果烧了也没办法了

网友:
没什么维修价值了 我遇到过一次是因为省钱想用外接电源直接给表供电 结果表烧了 表修好了不过换的东西可是不少 主芯片 还有管蜂鸣的芯片都烧了 型号那时候有个坏的万用表的板子

网友:
所以说 电源的正负极千万不要接反 切记切记啊

网友:
建议再买一个好点儿吧..................

网友:
还好, DT830B是很便宜的货.
楼主趁机换个9205吧.

网友(2008-08-22):
哈哈,这样都行啊?搞笑

网友:
IC应该挂了 这表也没有维修价值了。换个吧 吸取教训 ,下次别再犯错误了

网友:
这个表也不值得修哦,电池上反是不会烧的,外接电源就不一样了,呵呵,LZ这样的表修主板,还是走的精简路线哈

网友:
这种表我们这里只卖二三十元,根本没有维修价值。有时间还是搞搞其他的吧。

网友:
电源反接肯定将表烧了,一个字“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