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F770D显示器维修一例

楼主(2008-03-24):
现代F770D显示器,开机指示灯亮,无显示。拆机,补焊行电路,开机故障依旧,检查发现二次电源管IRF630已损坏(不是击穿),换件后,检查二次电源滤波电容470N已无容量,旁边的逆程电容3900/1600V也损坏了,将这几个元件换后,开机依旧无显示,测B+为0V,断电测无短路之处,顺着二次电源回路查,发现+B到二次管D极的一保险电阻开路,用导线直接短路后,开机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