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F51显示器自动断电的维修

楼主(2008-03-24):
接手一台飞利浦107F51显示器,客户反应经常自动断电。拆开机壳,见行部分有点发黄,就补焊后开机,故障依然存在。凭经验,应该是按键板的问题,换掉5颗按键后,开机试了几小时,故障排除。
我认为:像这种故障只有靠经验和感觉了。

网友:
飞利浦有款 前蓝后白的显示器   通病就是开关漏电  至于型号骂 我记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