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L15E用一会就白屏

楼主(2008-03-24):
两台联想LXB-L15E都差不多的毛病,白屏,有时放一两天再试又好了,但用不了多久就又白屏,一台我换了乐华通板后一直正常,另一台用户不原换板想修板,我代换了MCU和24C16都没解决,看板上有个像三级管的稳压元件AK33174G6发热痕迹明显,但测电压3.3V又正常,请问下修好过此板的高手该如何整此板,先谢!

网友:
看来只好换板了噢----------------

网友:
这类问题可以修的,把思路理清楚,就可以修。我这儿经常接外地同行发来的板子,只寄驱动板或电源板,修好后再寄回去。对于驱动板,把几个接口搞清楚,屏接口,按键板接口,电源接口,高压板接口等,即使不接屏也可以测试其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估计应该好修
主要是虚焊跟热稳定不良
没什么大毛病

网友:
屏供电没有了吧,虚寒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现弄弄 虚焊   把发热量大的东东全部汉汉    然后不行 在换个驱动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错别字有三个

网友:
很有可能是虚焊,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像这种情况会不会是因为屏线或主板的?
不懂
不过屏部分驱动板问题比较大

网友B:
哦!
           呵呵!
这个呀!你先摸一下,是不是那个IC蕊片很烫手呀!

                 当显屏为白屏的时候!
你就每个蕊片摸一下!       嘿嘿!就是这样!
决对会有一个蕊片烫手,

解决方案,先涂一点硅胶在发热的蕊片上,然后加一个散热片!没有就自制一片
弄点双面胶粘上去.
        保证OK
就这么简单!

网友:
如果是那个问题的话....其实都不用换蕊片!
               都没问题

网友:
不是假焊,白板时电压无异,也不是发热所致,有时开机就白板,换了板了,胆还想修好它

网友:
1、检查屏线有无断开或接触不好
2、查3。3V或5V供电是否正常(主查电容轻微短路或漏电)
3、LCD屏或屏显其板故障
4、换主板

网友(2008-08-28):
可不可以更换稳压元件AK33174G6!?我也有这样的机子!最后是更换AK33174G6就好了!

网友:
十二楼的方法也可以!做个散热片贴上!也能解决问题!祝好运!试试!

网友:
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屏主控芯片,驱动板主控,供电元器件,主要就谢谢,再就是MCU数据

网友:
这样的问题最好修,遇到好多了,把电源的滤波电容全换掉,保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
           呵呵!
这个呀!你先摸一下,是不是那个IC蕊片很烫手呀!

                 当显屏为白屏的时候!
你就每个蕊片摸一下!       嘿嘿!就是这样!
决对会有一个蕊片烫手,

解决方案,先涂一点硅 ...

晕 不会吧 这样 也行  发热 很大 说明  芯片 或 电路方面 有 问题了  你 光 降温 能 解决 问题吗

网友(2009-01-02):
我也刚好碰到一台。跟楼主一模一样的故障。有成功过的兄弟。指明一下感谢。。。不稳定。。。该加焊的驱动板都加焊了。就是楼主说的哪个3.3v的芯片很汤的。。。现在刚换了一个。不知会不会在出现。。。
都是用了半年才出现。拆开机有时就好了。有时加焊一下驱动板就好了。郁闷。。

网友(2009-03-18):
电容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这个型号的有个通病 就是那个驱动板主控芯片热稳定不良 太热了的话就会白屏了 基本上只能换板解决 我修了不下10台了 现在还有两台等着换呢

网友(2009-04-24):
手上也有一台同样型号同样问题的机子,如果一定要换驱动板的话,请问这种驱动板在哪里买,多少大洋一块?难道真的没办法修了吗?郁闷。哪位兄弟修好过的,请分享一下维修经验。谢谢

网友:
这个机器有这个通病,就是AK33174G6的问题,用一会输出电压就下降,带2.8V以下就白屏,直接用L1117-3.3换,这个很好买的

网友C:
屏线接口排线的触点氧化导致接触不良也会出现那样的情况

网友:
最后还是换了板,换板后图像对比度比原来差佷多

网友(2009-06-13):
板是有问题的,不然怎会出错,跟客户说换板,

网友:
换个通用板试一下,看是屏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估计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我现在就有一台这样的以为主蕊片坏了,一直没有修好,看来明天去试一下了

网友:
重点查屏的3.3V 电压是否有问题。

网友:
今天修好了一台这样的显示器。

网友(2009-10-07):
我这也有这样一台机器,问题是不知怎么的,故障现在变为开机屏不亮了,发现驱动板给高压的控制电压没了。指示灯也变得一半橙色一半绿色的。高手给个思路咯

网友(2014-07-31):
把驱动板上面的电容换掉

网友:
直接给屏幕加个供电

网友:
白屏是屏没供电,拉个5V屏供电试试,可能屏供电那个三极管不良

网友:
把稳压管都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