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指示灯突然间都不亮了。(已修复)

楼主(2008-03-24):
今天一台T30
笔记本
,换屏后键盘上的指示灯和高压上的指示灯突然都不亮了,机器能正常使用,原来还都是好好的。请教高手大概是哪里的问题啊。
[
]
笔记本

网友:
你看一下有没有接触不良,或是有没有地方虚焊,因为有一个电压没有上去,不行再看一下主板上接口那里的那个保险有没有电压

网友:
请问怎么跳啊,是直接把排线上的电阻去掉,直接连起来吗?

网友:
一般情况,小电压可以跳(直连)的

网友:
机器已经解决,确实是主板屏线接口处的保险坏了.感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