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液晶都需要备什么芯片之类的 啊

楼主(2008-03-24):
我想搞个液晶维修 可不知道都要备什么东西,哪个能告诉我,先谢了
液晶维修

网友:
这是我了解的液晶维修常用配件列表,当然需要的芯片和配件还有很多,这是常见的和主要的。有需要的话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
其实没那么多
有高压板,灯管,和一些维修常用的元器件就行了

网友:
版主的常用配件很全。不知道常用哪些灯管?请推荐一个液晶专用编程器。
[
]

网友:
备些高压板,灯管,驱动板,屏线,还有一个液晶专用编程器,再根据常接到的显示器备些易损件

网友(2008-05-20):
都说的不错,那要看个人的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