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楼主(2008-03-24):
IBM充电灯长亮也能充电放电但是就是长亮也不是平衡电阻是那个位置不该导通的导通了呢为什么呢

北落师门 -3 注意标题的使用

网友:
你是不是说 关机后也常亮 啊?你也不把 具体哪个型号 说清楚 。我修过一次 是 充电芯片旁边的两个二极管 烧坏了 ,去看看吧祝你好运

网友:
是的呀,说清楚,大家会帮你分析的呀,再说下吧

网友:
还在学习当中.....还不会解答你的

网友:
天啊,我的古文不太好啊

网友:
是IBMT40 T41 T42  R50E R51 我都遇到过很解决了一个R50E的但是那几个就没有解决!就是不开机也是亮的那个R51 的还不能冲电这些机子就是这老爱坏请高手门指点一下

网友:
是不是充电的问题啊  以前遇见过的故障现象就是 有充电反映  却无充电电流 充放管是好的 充放开关也是OK的 但电池能用  大家把IBMT40为例的 充电故障维修经验给透点出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