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I5128把2G优盘产量成1G的了.怎么办哪

楼主(2008-03-24):
我的I5128把2G优盘产量成1G的了.怎么办哪

网友:
重新量产啊 你的量产工具没设置对~

网友:
也有可能你的U盘是超盘(1G改的),看一下FLASH的真实容量.

网友:
重新量产啊 你的量产工具没设置对~

重新量产啊 你的量产工具没设置对~

网友:
软件设置错误,检查设置项后重新量产就好了

网友(2008-08-28):
回复 网友A:

量产工具没设置对?怎麽设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