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

楼主(2008-03-24):
杂牌915主板点不亮

   `  摸各芯片发现网卡芯片和南桥芯片发烫` `
` 拆了`网卡
`上CPU ` ` 诊断卡跳FF`  `

`` `量CPU内核电压正常 ` `

`   ` 后又摸南桥`  发现还是发烫`
` 量一个叫  BCP69的三级管 发现三个脚全是12V `
` 现在我考虑的就是BCP69`  `

请问一下各位大侠` ` BCP69是否是坏的` `

能用什么代换
`
` 我手上只有1117`  `

网友:
你看看5VSB有没有对地啊,一般很热的话在开机电路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可能是吧~~~~~~~~~~~~~~~~~~~~~~~~~~

网友:
帮忙啊` ` ` `

` ` `在线等· ·

网友:
要是待机都发烫的话,桥可能就挂了

网友:
这样多半是南桥已经挂了,
换个试试,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