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BM R40开机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

楼主(2008-03-24):
现在想学习修一下
笔记本
、第一个就碰到R40开机时显时无!
请教高手!
是不是北桥或者南桥虚焊了?
笔记本

网友:
具体那个芯片虚焊要仔细检查
你拆开看 按压哪个芯片有效就考虑哪个芯片或外围空焊!

网友:
好的、我再仔细检查一下看看、
如果能搞好这台的话、我想笔记本应该也很好修的!

网友:
相同的机器r40开机不触发换南桥后故障解决。你遇到的问题我第一次遇到期待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