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电压高的维修(搞好了)

楼主(2008-03-24):
行压型 修一杂牌显示器用的TDA 9109,现在是B正电压高 以前是高压包坏了,换新高压包用了没几天又不行了

B+电压达到了220V 直接烧630
已经换 9109了 想知道电压高是和 行回扫脉 B+控制环路稳压输入  B+开关管电流检测 哪一个关系大

咬着牙再次换高压包正常了

网友:
大部分是B+控制环路稳压输入问题,建议用假负载试验。

网友:
B+电路控制环路是一个负反馈电路,从高压包反馈绕组送回的电压经整流,滤波,分压,送入TDA 9109内部比较器与基准电压进行比较,反馈低了则二次电源输出电压变高,反馈低则二次电源输出电压变低。二次电源的过流检测跟二次电压高没多在关系,只是在那个检测电阻阻值变大时,会关闭二次电源。

网友:
刚才检查发现高压包反馈脚对地是通的,这正常吗?

网友:
TDA9109  B+反馈控制电压有多少V?

网友:
0.5V  B+稳压环路子  9109 15脚

网友:
断开行脉冲,开机后电压变大为190V,应是二次电源环路开路引起的